[求助] CSMC库在ic5141中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22):
环境:我用RHEL4装ic5141,能完美支持tsmc18rf库。

但是PDK中的pdf说这个CSMC的库支持ic5.0,没说支持ic5141。此问题末尾再提
安装CSMC库经过如下步骤:cds.lib中添加库路径;往工程文件夹中复制.tf 和display文件;打开cadence新建库,attach到CSMC库;新建原理图仿真(可调用器件且颜色显示正常),打开ADE--setup--model libraries 中根据spectre库的readme填写lib如下:  ,显示不全请见谅:附上readme中相关内容如下:
**************以下是附****************
   b. for Spectre

     1) Please specify the corner model by "include" statement as follows:
       include "lib_path/libfile_name" section=section_name
       e.g.
       include "/home/user/csmc/s05hvcdtst3600v05.scs" section=tt_5v                  ----MOSFET
       include "/home/user/csmc/s05hvcdtst3600v05.scs" section=tt_60v                 ----MOSFET
       include "/home/user/csmc/s05hvcdtst3600v05.scs" section=biptypical             ----BJT
       include "/home/user/csmc/s05hvcdtst3600v05.scs" section=jfetypical             ----JFET
       include "/home/user/csmc/s05hvcdtst3600v05.scs" section=diotypical             ----Diode
       include "/home/user/csmc/s05hvcdtst3600v05.scs" section=dsbtypical             ----Schottky Diode
       include "/home/user/csmc/s05hvcdtst3600v05.scs" section=dztypical_6d5v         ----6.5V Zener Diode
       include "/home/user/csmc/s05hvcdtst3600v05.scs" section=restypical             ----Resistor
       include "/home/user/csmc/s05hvcdtst3600v05.scs" section=captypical             ----Capacitor

     2) define device or subcircuit condition as following statement:
       e.g.
       m1 (d g s b) mn l=0.6u w=20u m=1                                               ----MOSFET
       q1 (nc nb ne) qvp5x5                                                           ----BJT
       j1 (d g s) jfetba4d5x5                                                         ----JFET
       d1 (n1 n2) dnppw area=3.6e-9 pj=2.4e-4                                         ----Diode
       d1 (n1 n2) dswhnw1_5x5 area=2.5E-11 perim=2E-5                                 ----Schottky Diode
       xdz1 (n1 n2) dzpnw6d5_2d5 area=6.25E-12 perim=1.0E-5                           ----6.5V Zener diode subcircuit
       r1 (n1 n2) rhr2km l=100u w=5u                                                  ----Resistor subcircuit
       c1 (n1 n2) cpip20v area=4.77e-8 pj=1.71e-3                                     ----Capacitor
       note: add the voltage on Poly1 when using cpip5v&cpip20v&cpip40v
       xm1 (dm gm sm bm bnm) mn60vtbn3 w=20e-6 l=1.2e-6 count=1                       ----mn60vtbn3 subcircuit
**************以上是附****************

netlist and run,然后annotate查看DC operating points。电容和电阻的直流工作点不能显示,用results-print打印电容或电阻的直流工作点也是空白。如下
再annotate其他一些选项比如 Net names, Component Parameters, Design Defaults,显示Error 或者不显示。

最后,这个库的说明文档说此库用于ic5,没说用于ic5141,请问各位可能是这个原因么。
各位大侠大仙路过请帮帮小弟,小弟拜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不是pdk版本不对应5141的问题,因为你已经可以正常的仿真。估计问题在于电阻的模型,模型中定义的参数工具没有识别,你可以看看电阻、电容模型中怎么写的。这会造成print DC工作点为空白。

至于反标的问题,那要看看电阻的CDF怎么定义的,这个倒是和PDK有关系。不过,既然你都可以仿真成功,其实是不是打印和反标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

网友(2011-11-21):
回复 网友A:

    大侠  敢问一下,我装了CSMC05的库,但是仿真总是说NMOS和PMOS都未定义  仿真就不能继续下去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俺也是菜鸟。。。把你ic5141中仿真文件怎么设置的发张图上来。就是.scs 加载的地方

网友(2013-01-25):
我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2013-08-08):
电阻和电容是用verilogA语言写的,可以在res_va.va中添加需要显示的参数。

网友:
看来CADENCE软件的兼容性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
正在学习ic5141安装tsmc18rf,希望能够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没有添加仿真的mode库(如xxx.scs),加了就好了哈

网友(2014-04-12):
正在学习ic5141安装tsmc18rf

网友(2015-01-09):
回复 网友C:
安装成功了吗,我装了很久都没成功,如果安装成功了能把步骤发出来看看吗?跪求

网友(2015-11-19):
回复 网友D:

可以看我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444979-1-1.html

网友(2021-01-20):
华润微器件建模的人在干嘛啊,display的layer层颜色怎么调的啊,反人性啊,PDK也是各种缺,漏,各种问题。好好做好再拿出来给客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