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工艺库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10-22):
小弟在cadence ic5141下装完tsmc的pdk之后,画好电路图进行仿真,可是仿真一直出错:
input.scs:M1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pmos2v.
input.scs:M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nmos2v.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请哪位大牛出来帮我一把吧

网友:
用哪个pdk?
没装好吧。查看看ADE里面setup--model libraries里面有没有自动填好库。或者把你的安装步骤贴上来

网友:
你跑电路的mos symbol是从pdk里调用的吗?如果不是请更正
如果是的话,选中器件看属性是否对;
还不行的话,看ADE里lib是否填得正确,选的section是否包含了mos的。

楼主:
ADE里面setup--model libraries里面已经添加好了库,安装也成功了,也选择了包含mos的section。他的section是自动添加上的。各位是不是直接安好就能仿真了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是cadence把cellview 当成model了
把input.scs里面的pmos2v改成pch、nmos2v改成nch再仿,可以暂时解决问题
这样仿一次就要改一次
网上有两人都说改下环境变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说具体怎么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看到的也是这样,但是很麻烦啊。每次都得改。看看有没有人告诉一下怎么改环境变量啊
实在不行,我就去找技术人员去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把环境变量
CDS_Netlisting_Node Analog
改成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就可以了

有问题的电路,在ADE里
simulation-netlist-recreate
一下就改过来了

新生成的电路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旁观一下

网友(2012-03-05):
应该是改成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网友(2012-05-10):
工艺角没选所致, 加载library时候 选择工艺角为tt

网友: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2012-11-23):
7楼和9楼正解。

网友(2013-05-01):
和DC对应的工具吗?

网友(2013-09-13):
cds.lib  文件中添加include语句

网友(2013-12-10):
first properly install PDK then check the model file is properly assigned

网友(2014-07-01):
回复 网友A:

网友:
库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