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里面的beta值怎么考虑

楼主(2011-10-22):
请问一下bandgap里面双极管的Beta值对整体有啥影响,面试的时候有人问到了,感觉没啥影响啊,只要双极管匹配好可以了。。求指导

楼主:
大神再那里啊

网友:
既然被问到了,你不妨抽空算算看,改变spice model里BJT的beta值,比方说减小一半或者增加一倍,算算看,不要只凭感觉。
CMOS工艺下寄生的PNP,beta值会有比较大的variation,有些精密电路里需要beta补偿电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想问一下beta从理论上对输出没有影响啊,我和其他人也讨论过,身边没有大牛,没法确定,求指导

网友:
相同Ie电流下,VBE的温度系数不同
beta 增大, VBE温度系数更负 (仿真时,只改变model里的beta值,不知道符不符合实际情况)

楼主:
回复 5# yshmilyou 从理论上你好像说反了,beta越大,VBE温度系数越正,我想明白beta对bandgap的影响了,我在去验证一下,主要是是工艺上Beta值的变化会对输出温度特性产生影响

网友:
多谢指正,想着想着就打错了
回复 楼主:

网友(2021-08-25):
引用 楼主:
回复 5# yshmilyou 从理论上你好像说反了,beta越大,VBE温度系数越正,我想明白beta对bandgap的影响了,我 ...

beta与vbe温度系数的关系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2021-12-16):
β值的variation会影响Ic, 从而改变Vbe.
举个例子:Ie=20uA, β=2~4,不同PVT下β对Ic的影响就是13.33uA~16uA.
Ic变化了,Vbe自然跟着变。
ΔVbe不受这个影响,Vref的variation就会增大。

网友B(2022-08-24):
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
所以答案就是,β越大,Vbe温度系数越正呗

网友(2022-10-27):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

不知是不是我理解错误哈,我觉得这篇论文里面的ΔVBE计算不应该用Ic来计算吧?Vbe=VTln(Ib/Is),其中Ib我理解的是射-基极正偏的二极管电流

网友:
β小了基极电流大,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