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ipelineADC dnl inl 的问题

楼主(2011-10-22):
增益误差,建立误差,电容失配,bandgap的reference都会影响到INL,DNL但是具体咋影响的,没想的太透彻,求高手系统的指导一下啊,

楼主:
建立误差要求小于1\2LSB,这个有原理性推到吗,或者从宏观上怎么解释,从各种论文上没有找到统一的说法,有的说不满足会产生失码,我还看到有地方写到,采样保持的增益误差只影响到INL,而MDAC里面的增益误差影响到DNL,我个人认为这2者应该都影响,而bandgap会影响到offset和gian error。。。求人指导啊,太乱了 没理解清楚

网友:
S/H的增益为1,因此引入的误差只会是ADC整体曲线偏移(相当于引入一个offset),这就会影响ADC的绝对INL(取决于你怎么定义INL)。对于1.5bit/stage的pipeline,MDAC实现X2 +/- Vref的作用,因此导入的误差会影响整个曲线的斜率以及DC偏差,这会影响INL和DNL。个人陋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S/H引入的误差还以输入有关啊,并不是每个台阶都移动一个固定的OFFEST,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感觉他也影响到了INL与DNL,不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