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ink_library和target_library的问题!!!!!

楼主(2011-10-22):
我知道target_library是执行compile时用的目标库构成电路,那link_library是执行link的时候用到的库?

网友:
target_library也包含在link_library中。 link 时,tool会在link_library中寻找所有design中用到的库,当然也包括target_library。

楼主:
  执行 link就是综合中translation这一步吧?

网友A:
target_library一般就是std cell db
link_library除了std cell,还有IO ,MACRO ,MEMORY db

pt/fm只有link_library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个人认为translation一般指的是read rtl 以及 load library这一部分,不仅仅是只是link这一步。另外link 也仅仅是用作寻找,而不用于map。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link是寻找module中的reference,就相当于把例化的所有东西都拿进来。translation实际上实在elaborate中进行的。elaborate包括 link + translation,但事实上DC在read file时已经自动的进行了elaborate

网友:
target_lib对的是map 这一步

网友(2016-07-25):
学习学习,一直搞不清这两

网友:
好晕啊,主管解释的也不清楚

网友(2018-02-28):
回复 网友A:

   set_target就是为了mapping,set_link 找到了所有要用的库,之后呢?link是建立谁与谁之间的链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translation是指从RTL到gtech的话,是由analyze+elaborate完成的
如果是指,从一个old technology translate(remap)到一个新的technology,需要link_library指向old technology.db,target_library指向new technology.

网友(2020-02-18):
target_library一般就是std cell db
link_library除了std cell,还有IO ,MACRO ,MEMORY db
link_library内容包括target_library

网友(2022-06-07):
引用 网友A:
target_library一般就是std cell db
link_library除了std cell,还有IO ,MACRO ,MEMORY db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