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设计中有大量reg2reg的结构,中间没有任何组合逻辑,如何快速有效的fix hold?

楼主(2011-10-22):
请教各位大侠,
     我现在有一个100万的instance的设计,其中有20多万个reg,有很多流水线的结构,这样导致很多前一级的reg/Q直接接到了下一级的reg/D,类似于scan chain的接法,导致了大量的hold path,类似的path 有将近9万条,如果算上reg/Q --> reg/SI的话,有25万条,有什么方法能快速有效的fix hold?现在我的clk skew 有150ps ,是否需要降低?如果需要降低,方法是什么呢?
        现在有一种方法是直接加 delay cell在hold path 上面,有建议是加三明治结构(buf+dly+buf),请问这个结构是必须的吗?还是可以直接加dly cell,我现在的工艺是tsmc40g。

网友:
hold工具修不掉,也只能手动加buffer了,可以加delay cell的,如果violation太大的话,

手动eco 加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亲,跪求tsmc40g那个库啊!~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太谢谢您了!~dreamylife@126.com

网友:
建议楼主在Clock上下手,如果这些Path有共同的Clock Path的话。 9W条Path的确比较多,在Data Path上修,估计代价会比较大!

Hold 的Violation比较大吗?

先Check下SDC是否合理先。

网友:
是不是clock的ocv大了点,如果是共同clock的话,有DFF CK->Q的延时,不会有太多的hold vio吧
十来万条都手动修,好多呀。。。

网友:
我今天看了path,的确很难,

就是mali 400里面的path,

都是一个flop的Q到下一个flop的D的这种path,直接连接,没有任何logic,就像
Q到SI的scan path一样,

hold violation当然大了,明摆着有啊,
margin + clock skew 已经 就100ps了

网友:
这种hold path肯定有,但我觉得不应该有9W条之多,
像这样的DFFA/Q->DFFB/D的path,
大部分path的DFFA和DFFB应该place在一起,DFFA/CK和DFFB/CK应该也接在同一个CKBUF上,
这样clock skew很小了,margin应该10ps左右吧,DFFA/CLK ->DFFA/Q->DFFB/D的延时,应该可以保证hold问题不大
会出现hold vio的地方一般是DFFA/CK和DFFB/CK没有接在同一个CKBUF的地方,它们之间有一定的clock skew,ocv也有一些回不来,如果一个CKBUF驱动20个DFF/CK,应该有1w个左右这样的vio,这些就需要手动eco来修了

网友:
分析的太透彻了, 厉害!!!

现在是 edi的clock tree skew特大,也有100ps 左右,

+ margin = 150ps了,

edi的 如何减小skew,有啥好方法吗

网友:
在时钟树文件里设置skew,可以解决一部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过奖了,encounter我用的不熟,
ICC里有ocv aware的setting, set_clock_tree_options -ocv_clustering true
我想encounter cts应该也有类似设置。

我翻了一下UG,好像ckECO可以在cts后优化这类vio,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多谢,  -ocv_clustering true
是干啥的,没用过,

ckECO用过了,没啥用,还是100~200ps,

网友:
set_clock_tree_options -ocv_clustering true是ICC的cts的option,主要是减小critical path的local skew,对global skew没太大用
主要原理是使critical path的DFF/CK端尽量拥有更多的common CLKBUF,这样即使ocv存在(set_timing_derate),CRPR也能返回的更多,timing也更容易meet

我看了一下文档,ckECO -localSkew应该也有类似的作用,不过我没试过
对于这个20wDFF,hold vio的最大值应该没多大变化,但是数量会少很多

另外如果design比较大的话,100~200ps的global skew,我觉得不是特别大,
关键是critical path的两个DFF的local skew要小

网友:
多谢,我试下

Usage: ckECO [-help] [-clk <string>] [-report <string>] [-useSpecFileCellsOnly]
             [-dontFixAddedBuffers] [-localSkew] [-num <integer>] [-fixDRVOnly]
             [-spreadTriggerEdgeDelay] [-area] [-reduceTNS <string>]
             [-preRoute  | -clkRouteOnly  | -postRoute  | -postCTS ]

-help                     # Prints out the command usage
-clk <string>             #   (string, optional)
-preRoute                 # (bool, optional)
-clkRouteOnly             # (bool, optional)
-postRoute                # (bool, optional)
-postCTS                  # (bool, optional)
-report <string>          # (string, optional)
-useSpecFileCellsOnly     # (bool, optional)
-dontFixAddedBuffers      # (bool, optional)
-localSkew                # (bool, optional)
-num <integer>            # (int, optional)
-fixDRVOnly               # (bool, optional)
-spreadTriggerEdgeDelay   # (bool, optional)
-area                     # (bool, optional)
-reduceTNS <string>       # [ none | hold ]  (string, optional)

网友(2017-07-04):
遇到同样的问题,学习

网友(2017-08-10):
mark............................

set_clock_tree_options -ocv_clustering true是ICC的cts的option,主要是减小critical path的local skew,对global skew没太大用
主要原理是使critical path的DFF/CK端尽量拥有更多的common CLKBUF,这样即使ocv存在(set_timing_derate),CRPR也能返回的更多,timing也更容易m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