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我是个新手,一个另我很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1-10-22):
比如,我综合一个芯片的模块,但是我analyze整个芯片的 RTL,DC是怎么判断只读取这个模块的RTL?根据什么指令?

网友:
把模块的rtl从顶层里抠出来,然后综合。我只能想到这种办法。
期待大虾出现。

网友:
current_design XXXmodule  不就完了

网友:
如果你用analyze,那么你就用elaborate  {top module} 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