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的环路增益怎么求?

楼主(2011-10-22):
小菜鸟一个,一直有一个疑问,如下图的一个bandgap的增益怎么求?

其中的运放如下图

谢谢!

网友:
正环路和负环路 做减法 还有,这个电路启动有点问题。。。BJT的电压不足以作为启动电压参考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追问一句,双环路的稳定性怎么考虑与仿真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仿真左侧环路:OTA输出Vout右侧加理想AC电阻,eg:1e99K,DC电阻为零,防止右侧环路对左侧环路的影响。

左侧环路在OTA的输入端耦合进AC信号(断环路:同右侧环路,加零DC、无穷AC电阻;耦合AC:输入端加零AC,无穷DC电阻),相同节点看经环路反馈的输出信号得到单环路的环路增益。
同理可得另一环路的环路增益。

网友(2013-06-04):
关键就是要认清这有两个环路,
每个环路有各自的特性
仿真的时候,每个环路要单独仿,就是说要把另外一个回路隔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问下哪个是正环路,哪个是负环路?

网友(2013-07-19):
本菜鸟路过学习了

网友:
电流型BGR反馈环路系数计算没搞明白!

网友(2017-06-29):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楼主(2023-05-10):
翻出以前的贴子,补充下。
1. 首先计算PNP从发射极看进去的电阻,如下图
RQ是三个电阻的并联,约等于1/gm,即(kT/q)/(Ice)。可见PNP发射极看到的电阻近似只与其电流有关,与PNP面积无关

2. 计算BGR的直流环路增益,如下图
分别在VN和VP处断开环路,计算正环路和负环路的增益A1,A2。
其中gm是MOS管的跨导,A是运放的开环增益,gmQ是PNP的跨导。

总的环路增益即为二者之和,也就是
Abg=-A*gm*R1。

这里也可以看见,如果运放的正负极接反,总的环路增益会变成正值,电路进入正反馈。

3. 为了满足交流下也是负反馈,要确保所有频率下负环路增益绝对值大于正环路。同时满足相位裕度要求

网友(2023-08-10):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为什么正反馈环路要断开,再分析负反馈环路?像miller补偿的op断环时,经常说断外环,不能断内环。这两种环路分析方法是否矛盾?

网友(2025-03-1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前辈,您可以做个示意图嘛,有点没理解,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