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130nm 电容的mismatch问题

楼主(2011-10-22):
各位大婶,小弟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在SMIC 130nm工艺的说明文档里面,当电容为400平方微米时候,mim capacitor的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是0.116%。小弟问一下,130nm的匹配性能真的这么差劲吗?如果用电容来做10位二进制权重的SAR ADC,面积岂不是太恐怖了,并且电容太大,速度根本做不上去啊

  因此,想问问各位,这个电容的mismatch准吗?大家的经验值是多少呢?

PS:还有一个问题,手册里面先说sigma是标准差,然后下面却又定义成了(c1-c2)/(c1+c2)!!到底sigma是指什么??

楼主:
大挽尊术~~大沉贴术~~~

网友:
这里的标准差是指“(c1-c2)/(c1+c2)”的标准差

网友:
楼上正解。我曾经用SMIC18的电容做到10位多一点,并且版图上还有改进的空间。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做10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给你留言怎么也不回复我,呵呵。有空加下我QQ吧,我给你的留言里面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不太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问一下(如果方便的话),你是怎么做得?完全用电容吗?还是电容电阻混合式的?恩,还有你最小电容用的多大?当初设计的spec是什么?

谢谢,期待着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是正态分布的标准差的话,怎么根据mismatch选择电容大小呢?

期待着您的回复。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楼主:
大沉贴术~~大挽尊术~~~

网友:
mismatch一般是正态分布,或者接近正态分布
在同一制程下,mismacth的标准差会随电容面积的变化而变化
foundry会测试出相应的变化规律
在你给出的手册里,假设sigma=A/Area
所以只要你知道某个面积的标准差,就可以用来计算满足标准差所需要的最小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C:

    I know what you mean now. Thank you!

网友(2012-03-27):
你的工艺说明可以附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工艺文件可以附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2-06-06):
各位大婶,小弟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在SMIC 130nm工艺的说明文档里面,当电容为400平方微米时候 ...
引用 网友D:

   你对SMIC的电容失配了解清楚了不?可以聊聊不?

网友(2014-02-18):
SMIC 130nm 工艺下 多晶电阻怎么构成  由那些图层构成。

网友(2016-04-27):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