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四级的Mux,其中第二级信号为关键信号 如何改善timing

楼主(2011-10-23):
这个问题网上见过很多次了,看到解决的方法是:将第二级信号放到最后输出一级输出,同时注意修改片选信号,保证其优先级未被修改。可是小弟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就可以改善timing?这里指的改善timing是什么意思?
真的不太明白,请各位大侠告诉我为什么?

网友:
这个是电路级别的修改吧, 不算门级的, 门级这样要和前端讨论的, fm要过

网友:
同问,好像是Via的笔试题,忘记是哪年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se语句是有优先级的,写在前面的优先权比较高,在电路中先处理。
关键路径是指延迟最大,到达mux时间最晚的信号,所以放在最后一级可以处理的最晚,能让mux的优先权电路等一下关键路径的延迟。
在逻辑综合时有些引导语句可以引导dc综合的结果,比如//synopsys parallel_case就能让dc生成无优先级的mux电路,可是这样对电路的功能来说比较危险

网友:
原来是考察 综合的原理,学习了

网友(2012-08-20):
回复 网友B:

   dreamy 大侠,小弟还是不怎么明白,如果要改善timing,把四个输入端都用流水线处理一下不就可以了吗?当然这个可能比较费资源。

但是片选信号为何也要改?一般的case综合,都作为无优先级处理,而且很多书上写的也是推荐无优先级case综合方式,那么这里为何有优先级大有裨益呢?

可能说的有点乱,我也是刚看到这个题,不明白,所以请教你一下~

网友(2013-04-26):
希望有高手来详细解答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