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现在TI的dsp 2000系列用什么芯片最好

楼主(2011-10-23):
在看2407和2812,听说28335加了浮点运算,最流行,而且供货也充分,是不是这样?现在学2000的哪个型号最好?

网友:
28069最好,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

网友(2012-02-03):
2803X 和2802x (主频是40~60Mhz)都不错,很便宜只要2~3美金,跟普通的pwm芯片价格差不多了,在数字控制的开关电源中,如果关注成本,是很有优势的,ti还出来 使用这两个芯片做的,pfc和llc电路的demo 板。尤其是做交流一类的,开关频率不太高,做算法是足够了,不过如果是开关频率比较高,譬如100~200K,可能就需要更好一点,如2806x(80Mhz),2808(100Mhz),28335(150Mhz) 属于比较高端的,在较大功率,不计成本的情况下,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
F28335功能最全了,谢谢

网友(2012-03-26):
我也觉得28335性价比比较好,浮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