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安装求助

楼主(2011-10-23):
在安装程序时,是不是可以直接将common解压、linux文件解压到一个文件夹下面,然后设置一下路径就可以了来着
直接将文件解压之后
dc_shell-t
Error: The  script is not supported.
出现这样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儿来着,求高手指点

网友:
找个版本高点儿的 installer ,不需要解压,直接指向到压缩包目录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可以直接解压安装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答: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2.6版本的instuller,无法进行安装
嗯,具体的操作室怎么样子的来着,不知道能给指点一下不
是不是吧common和linux的两个压缩包,直接解压到当前文文件夹,并在.abshrc文件中设置一下bin的路径就可以了来着。
不知道还有哪些要操作的,我这么操作的貌似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