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sp文件导成.db文件?有人知道么,指导下小弟,谢谢

楼主(2011-10-23):
怎么把.sp文件导成.db文件?有人知道么,指导下小弟,谢谢!

网友:
顶一个...我也想问

网友:
这个东西,我做过脚本,不过,是把.db的内容倒成.sp的
具体规则当时是同事提供给我的,时间场了记不清楚了,应该是把.db中的R,C等参数,换算成.sp中的TD这些参数。
公式,你自己查查,应该有的。
然后根据.db中的连接关系,特别是Fork对应的线名,倒成.sp对应的Net名。这里是唯一有点小麻烦的。
需要用脚本实现。
其它的好像就没了。
如果你要从.sp倒成.db应该就是把上面的工作反过来做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