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求解:timing signoff 是后端的哪一步?

楼主(2011-10-23):
timing signoff 是后端的哪一步?最后一步吗

网友A:
如果是signoff那么就是最后一步了。
如果是做STA,那就不是啦!

网友:
验证 Timing 已经Ok了,就Timing来说,芯片可以去foundary生产了。

网友:
最后一步timing 检查,一般由signoff工具完成,比如pt,ets,

pr工具的timing一般不能认为是signoff

网友:
据我经验。edi跑出来的timing和pt跑出来的还是差别的。。前面一个项目edi跑不出tran错误,但是Pt就是一大串。。。。。

网友(2020-07-01):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ignoff那么就是最后一步了。
如果是做STA,那就不是啦!

是Place&Route的最后一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