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在ICC里头如何快速的判断一个Object的类型。

楼主(2011-10-23):
在ICC中如何快速的判断一个Object的类型呢?
比如我在一个变量里头set了一个 Design的一个Object,如何快速的判断出这个是个什么东西,是个Cell,还是个Net 或者是个IO Port呢?
我记得Encounter有这么个功能,那么ICC里头也有。
哪位大侠赐教一下啊!
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object是怎么set的(get_pins, get_nets ... , 似乎前提是要知道是什么object),
如果是选中的话用
get_attribute [get_selection ] object_class
试试

网友:
没错, object_class属性,

显示是pin ,port , net ,

楼主:
2 楼跟3楼说的方法我知道。
现在我给你的一个Object,我要快速的得到一个值,分辨出它是那种类型。

网友:
我试了一下,object是个string也可以,
design中有这个就行,icc会自动会找, 比如:
set obj a/b/c
get_attribute $obj object_class
返回是cell/pin/port/net ...

网友:
最好显式的写明是get_nets/get_cells/get_ports

因为如果不写object type , icc会以自己的优先级来认为的,有时候不是你想要的type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