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ounter如何定义多个clock不扇入到同一寄存器?

楼主(2011-10-24):
设计中有多个clock 源扇入到同一个reg,
实际上只有一个clock是有效的。 如何定义STA时只分析一个clock 进入reg?

网友:
可以通过caseanalysis 来分析么,

或者通过不同mode 的sdc来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指教,

是一个root点定义多个clock的情况。

若弄几个mode的sdc,对于修timing会比较麻烦。

网友:
sdc是支持多个clock定义在一个pin上,
timing option开启 enable_multi_clock_on pin
setAnalysisMode -enableMultiClockonReg (好像是) ,

但是不同mode下的clock最好分模式,否则混在一起看不清的

用mmmc啊, edi的mmmc最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再找找相关的设置,昨天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