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外部reset信号去glitch

楼主(2011-10-24):
请问一下,外部reset信号如何去glitch,比如由pcb板子上来的信号进入芯片内部,用多少频率的时钟来去glitch

谢谢了,非常感谢

楼主:
anyone help me
我只想知道用频率是多少的始终来处理外部reset的glitch?

网友:
定义个阈值时间,比如10ms,只有超过这个阈值时间的低电平的才认为是一次有效地复位
最后再用本地时钟下的两个DFF同步一下后使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你知道的,外部的板子上进入芯片的reset会有很多毛刺,一般会在芯片内部作去毛刺电路,如何来计算用多高的时钟频率来去毛刺?

楼主:
意思是需要本地时钟频率多大?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
时序电路是不关心毛刺的。reset信号用时钟同步即可。
复位信号上的毛刺可以简单的加电容和电阻滤波,或者采用专用复位芯片。

楼主:
楼上你的意思是说外部进入chip的reset可以不用处理了?直接可以用,时序电路需要关心reset毛刺问题

网友:
针对你板上的实际情况(采集波形)进行分析
高频干扰  直接挂一个电容即可滤掉

网友:
xilinx FPGA的片外复位输入,一般推荐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做法。具体采用多少频率的时钟去去抖动,这个好像没有听FAE说过有什么讲究。一般是先用一个低频的时钟去同步一下,打很多拍。这个时钟有要求就是不受任何复位影响的,一上电就会有的时钟,比如 local bus这种跟CPU接口的工作时钟,就是那种频率比较低,采用系统同步方式的时钟。或者其他接口的片外参考时钟都可以。然后再用其他各个时钟域的时钟去同步这个经过低频时钟打拍之后复位信号,生成其他各个时钟域的复位信号。这个就是xilinx要求的同步复位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各个时钟域的同步复位信号尽量对齐或者时序上靠近一点,当然,如果你的设计里面有先后复位顺序的要求,也没有问题,控制好释放复位的时间就OK了。

还有,这些复位的东西,尽量写到设计的顶层,做一个单独的reset manage模块,这样好管理,而且对于布局布线也有好处。

就懂这些了,个人愚见,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只是不知道这个时钟频率该用多少,我知道怎么去glitch

网友:
用你系统中最低的一个时钟,我原来用了个63.33M的。当然,你要先保证这个时钟的周期小于你的复位信号从置位到清零的时间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