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VIRTEX5 系列DCM输出时钟,输出到I/O管脚上

楼主(2011-10-24):
如何将VIRTEX5 系列DCM输出时钟,输出到I/O管脚上?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通过ODDR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是直接用IP core配置里面带的ODDR吗?还有它生成的IP core中的s_in和r_in管脚是干嘛用的?

网友:
IP CORE里不知道有没有,通过原语例化,没有你说的s_in和r_in,就俩输入,分别是上升沿和下降沿时的输入和俩输出,和其他写时钟,复位,置位管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用ODDR,低频直接输出就是了,高频也就是变成差分输出,都是直接在ucf中写一下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ucf中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