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mos管参数如何优化?

楼主(2011-10-24):
如图,结构是折叠共源共栅2级结构。为了先做出结果,4个偏置电压直接用的理想电压源。按照基本方法设计仿真增益才78db。带宽才3.7Mhz。然后是优化。为了提高第一级增益,于是想提高差分对的偏置电流源的Id为以前的1.5倍,也就是从10u提升到15u,这样偏置电流源也就是PM0宽长比增大1.5倍。电路最下面的2个电流漏则宽长比不做改变,它们提供的是20u的电流,这种情况下,共源共栅电流源负载的宽长比减小一半,电流则也应该减小一半,从10u降低到5u
   可是经过这么修改后。。。电路就无法调整到正常工作状态了。
昨天调整了很久,不知道是否得重新计算参数了。。。一个管子的Vds随着Vbias慢慢变大,但是另一个肯定就会变小,想让他们同时饱和区就很难。。
偏置电压调高一点,下面的mos管就线性了,调低一点,上面的mos管就线性区了,我用Vbias作为参数扫描,结果发现要想使2个管子正常工作,就必须给出一个特别特别精确的数值比如487mv,但是这样子第2级放大管居然变成线性了,这里Vbias指的Vbias3,2个管子分别是NM3.NM0,即使这么简单的电路也调了好久,不会阿,有没有朋友能指导下,思路是什么,我第一次调电路,请不吝赐教。。
饱和区MOS管VDS的值是不是无法确定,因为如果可以确定VDS我觉得把管子调节到饱和区还是比较容易的,书上也没公式,除了那个包括沟道调制效应的饱和区公式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偏置电压最好还是用Bias电路提供,用理想电压源仿真并不好控制MOS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
第一,用电流来偏置
第二,确定各级gm和rout,重复修调

网友:
不要用电压偏置,最好用电流偏置。

网友(2012-02-18):
最好有共模反馈

网友:
有点难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