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VM connect求教

楼主(2011-10-24):
在agent中有monitor , master , analysis_port和transport_export 。analysis_port和transport_export用来和agent外部的元件相连。monitor.analysis_port.connect(analysis_port);  transport_export.connect(master.transport_export);
问题: 什么决定了元件要有port端口

网友:
看你元件的需求, 这些port都是基于事务的传输。
比如monitor要将监测到的transaction发给sbd,就可以通过port来连接,
monitor.analysis_port.connect(sbd.analysis_i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