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D中滤波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1-10-24):
本人设计了一款基于TOWTHOMAS的6阶切比雪夫滤波器,想实现PGA和滤波器的综合,PGA最高增益60dB。要求滤波器2倍频处衰减大于45dB,可是仿真发现很难做到2倍频处衰减大于45dB,低增益的时候2倍频处衰减才有44dB,而在设置增益比较高的时候2倍频处的衰减都不到40dB了。另外,每一阶的环路稳定性也是个问题。请教懂的人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希望懂的高手能给予指点。

网友:
1. 改变结构,切比雪夫不是衰减系数最大的结构
2. 增加阶数

为啥要用TOWTHOMA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用TowThomas结构是因为,它可以实现增益和频率同时可调的,这个结构实现起来要方便些,项目要求增益和频率同时可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阶数不想再增加了,那样功耗就受不了了,另外阶数多了群延时也会变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只能选择一个衰减系数比较大的结构了。这个filter要实现高增益高衰减,感觉在PVT面前很可能就浮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