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构建rfid系统对参数选择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1-10-24):
在构建rfid系统对参数选择有什么要求?

网友:
1  卡的标准要选择,RFID卡有HF的 13.56MHZ和UHF的915MHZ的卡,读取距离前者是贴着的后者是2米到10米的范围。
2  RFID读写设备的功率调节
3  RFID读写设备天线的选择,全相或定向。数量。
4  根据使用环境要选择RFID读写设备的防护等级  目前最高是IP54
5  RFID UHF卡 分为18000-6B协议好18000-6C协议需要选择。
6  RFID 卡的封装类型。
我是ICkey网站技术,希望答案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个问题不清不楚,不知道要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