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IBEE与RFID的具体区别

楼主(2011-10-24):
ZIBEE与RFID的具体区别

网友:
RFID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的统称。

zigbee是一种无线传输协议,泛泛来说,与蓝牙类似,只不过其传输距离更远,成本更加低廉。因为现在很多的2.45GHz及以上频段的有源RFID产品带有Zigbee功能,所以常常让人误会,其实两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以带有Zigbee功能的读写器来说,其作用是将读写器读到的信息传输到下一带有zigbee功能的节点,而不是影响读写器与电子标签之前的读写能力。
如果需要PDF可以到ICkey网站上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