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提取.sdf文件求助

楼主(2011-10-24):
有人知道如何使用starrc提取.sdf文件吗?

网友:
不行 , starxt 只能抽取spef , dspf , spf , sbpf ,

都是RC 文件,    sdf是通过spef/dspf/spf/sbpf 计算RC得到的 delay 信息(单位是ns等)

starxt不能抽sdf,

spef到sdf 可以通过pt ,ets等工具来得到
write_s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pt不是要读入一个.sdf文件吗?那个sdf从哪里来的??

网友:
astro和encounter都可以提

网友:
pt可以读入verilog,spef,sdc, 然后写出sdf,供仿真用

网友:
pt , ets , 可以读入spef,然后 write_sdf 出来,

sdf主要是给前端做后仿真用的,  加载postlayout sdf

真正做timing分析, spef就够了

楼主:
哦。我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2-07-27):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想问问,用xrc去抽数字集成电路,带IP和IO的设计,可不可行?
我尝试了下,发现抽出来的spef读给pt,pt报出来spef文件中的一些cell和pin在verilog网表中找不到。
采用的提取等级是否应该是gate_level?hierarchy的提取是否可行?我看verilog的网表,都是门级的单元,不知道要怎么选择。还有xcell是否是把设计用到的所有cell都写进去?

网友(2013-01-31):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spf文件 有人说是  spef的简化版,还有一种spf(spice format) ,都是starRC提出来的,这两种有啥区别

网友(2016-05-17):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你后来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