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wer analysis signoff

楼主(2011-10-24):
大家在sign off的时候,用什么工具做power analysis的signoff 啊?

网友:
cadence eps, synopsys primerail,

楼主:
EPS用powermeter的脚本吗?

网友:
以前voltagestorm的吧,和edi里面的power、rail analysis类似的

楼主:
好的,谢谢师傅,再研究

楼主:
我用的是.13工艺,DRC&LVS都PASS啦,然后我就直接在Encounter里用ERA分析IR-DROP可以吗?这样做符合流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