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点古怪的LVS问题: NON-IDENTICAL SIGNAL NETS( POWER OR GROUND NETS)

楼主(2011-10-24):
**************************************************************************************************************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signal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ZAP32_NP (40 pins)
Layout Extra Pins:      5
Source Component Type:  ZAP32_NP (40 pins)
Source Extra Pins:      zen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o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voltage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ZAP32_NP (40 pins)
Extra Pins:  VDD VSS
Source Component Type:  ZAP32_NP (40 pins)
Extra Pins:  INH_GROUND_GND INH_POWER_VDD

ZAP32_NP是BLACK BOX, 其实上面列出的PIN都是对应的, 为什么CALIBRE认为这是错误?
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m没关系,

box lvs的时候经常的问题,通常是 layout上面被认出的text port比 source的多

这个没关系, 真正IP merge完了, full gds run了就没这个warning了

网友:
Layout Component Type:  ZAP32_NP (40 pins)
Extra Pins:  VDD VSS
Source Component Type:  ZAP32_NP (40 pins)
Extra Pins:  INH_GROUND_GND INH_POWER_VDD

电源/地,Layout和网表不对应?

网友:
因为这个BLOCK 是做box处理的 ,

calibre 在抽取的时候 多抽取了一些pin,有些没对上,

具体原因不清楚,

如果是full gds了,不做box了, 应该没问题的 ,这个只是个warnin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