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仿真的LC VCO为什么振荡波形像这个样子呢?

楼主(2011-10-24):
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电路 没有考虑相位噪声什么的 只是为了验证这种差分结构的VCO能不能起振,但是我的仿真结果是这个样子的呢?
求高人解答啊,瞬态仿真输出电压全为正值!并且正弦型号不好,大致原因有哪些呢,下面的图是我修改过后的图

电路参数图

电路参数图

瞬态仿真波形

瞬态仿真波形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有些什么原因会导致VCO不能起振呢?是MOS管提供的负电阻不够大吗?

楼主:
求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你用的电感电容都是理想的吗?
2.你的几个cross couple的管子是正常偏置吗?
3.你试过加初始电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电感用的是理想的
0.18um的工艺提供的直流偏置电压应该都是1.8v吧,确实没有做DC仿真,但是如果不满足正常偏置但是提供的偏置电压是固定的我应该怎么办呢?
初始电平只是影响振荡幅度的中心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先好好去看看VCO设计的相关资料以及仿真的workshop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整了下电路加了一个恒流源,电路可以起振了 但是输出电压为什么一直都是正的 而不是正负交叉呢?这个波形也有些问题请问能大致看出是哪里的问题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这也叫起振啊?把电感的等效并联电阻加进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要加电感的等效并联电阻呢?这个是不是理想的电感啊,在这个模型中已经包括了这些了吧

楼主:
这个算不算是起振了呢?输出电压波形看起来是上下振荡的了,虽然全为正电压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前面2张图 确实没有震

网友(2013-11-13):
measure the negative impedance by putting across an ac voltage source and check if its enough. I believe its not enough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ry increasing the size of nmos as well as pmos(pmos=approx 3*(w/l)nmos).

网友:
从你的波形上看根本没有任何振荡信号

网友:
pin name vout 左右两边一样,短路了,当然不会振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