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什么条件下用全差分结构,什么条件下用伪差分结构?

楼主(2011-10-24):
准备要做一个低性能ADC,不过具体指标还没有下来,应该是用SAR或者integrating,目前在看博士论文。因为性能不高,想把电容或电阻阵列省掉一半,用伪差分,但又怕最后性能达不到。不知道性能低到什么程度,用伪差分就足够了?舍弃全差分之后,受共模的干扰也会比较大,如何定量地评估?
我就是想评估这一半的面积能不能省下来。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之谈或者计算方法?如果有reference就更好了!
先谢谢大家!

网友:
你是卖淘宝的还是designer....语句不顺,还有错别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发帖发得比较急平时表达能力也确实不是很好,浪费您时间进来看帖了。我已经重新编辑过了,这样应该描述清楚一些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现在好多了,一开始进来看得蛋疼....
运放知道有pseudo-differential,但ADC没听说过还有pseudo-differential的,你应该指的就是single-ended的结构。
对于SAR这种结构,一般来说如果输入动态范围够大,又是8-bit以下精度,用single-ended不会有什么问题(前提是你的refference要足够稳定)。不少量产的芯片里面的SAR都是单端的。fully-differential的优点无非是CMRR好,能消除charge-injection/clock-feedthrough,理论上even-order nonlinearity可以消除,但功耗和面积大。低精度的SAR还真没必要用fully-differential。

网友:
LS说的差不多,8bit以下的single-end的基本没大问题,10bit以上的就要diff了,
single-end的缺点就是clock-feedthrough,reference voltage error,comparator offset,
低精度SAR的linearty和snr影响不大,不过会有gain error和offset

楼主:
多谢4#5#的回答!!!

网友(2015-01-05):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10bit以上就要用diff了啊?精度提高会带来哪些麻烦啊?现在的话业界一般怎么处理?   刚开始做SAR的小白求问

网友(2017-12-07):
SAR ADC,什么条件下用全差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