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10-24):
1.DC后可以允许有一些hold time violation存在?

2.encounter P&R时做到post-router timing 没有setup/hold violation就行了?

然后接下去就是用pt做STA分析?

3.关于异步复位信号,在DC时声明了(set_dont_touch_network)怎么在encounter里面给它做时钟树?

4.dc后得到的*.sdc再用于p&r时需要做很大的修改吗?还是只用删除一些encounter不认识的就行?

网友:
1.可以,dc主要看setup timing,,hold由后端来fix

2.  对,基本上达到signoff要求就行, 然后pt分析,有问题再eco,或再做,

3. 只要你不设dont_touch_network , edi会自动对highfanout net做 综合
除了clock net在CTS的时候做

4. 不需要,最好dc综合后 用pt做一次 基于wire loadmodel的timing检查,
然后写出sdc给edi,
后端工具对sdc的要求是一些不太认识的语句,
比如set_wire_load_model* , set_ideal_network ,  set_logic_zer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虾,小弟不太明白为什么在后端解决hold time呢?

网友:
hold 和 clock tree skew 有关,一般是cts之后才看,

主要涉及到插buffer问题,

芯片面积允许的话,都不是问题的问题, 因此前端没必要关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