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TF转TLU+

楼主(2011-10-24):
用starXT转ITF到TLU+,用grdgenxo -itf2TLUPlus -i <ITF file> -o <TLU+ file> 命令时会出现死循环,
................................................................................................................
Layer = poly
belowPlane = substrate
abovePlane = metal3
...........................................................................................................................
................................................................................................................
Layer = poly
belowPlane = substrate
abovePlane = metal4
.......................................................

而且转出来的都是中间文件,没有结果呢?
希望大家帮忙看下,最好能给个具体的命令,是不是我有的东西没设置了?

网友:
说下工艺, starxt版本号,

命令没错,就这么转的

可以写10个,一起run,这样快,利用多线程同时做,和 迅雷下载一样,

比如
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
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
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
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
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
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
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
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
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
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
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

网友:
产生 nxtgrd更是要这么做,因为itf到nxtgrd特别慢,

到tluplus还挺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starXT 版本为starrc_vD-2010.06-SP3-2_linux,工艺是smic13g的,是不是转的过程很慢,我转了5分钟左右也没转完,出现所有的层都转完后有重头开始转,产生大堆的中间文件,请问下一般转大概多长时间,应该不是我starXT 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
10~20分钟吧, smic13的应该不慢的,

2010版本很新了,  到没有log出现的时候就完成了,

临时文件会放在 XXXtluplus目录下面,    产生完的tluplus和 这个目录平级的

你什么机器啊,什么配置

检查下itf文件 是否正确,比如文件是否正确打开, 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问题解决了,开机重作了次就好了,应该是软件启动时出了点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starrcXT转nxtgrd到TLU+怎么转啊,急啊,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不行,

nxtgrd
和tluplus 都是 通过grdgenxo 转ITF文件得到的,

他们本身倒是不能互相转换

网友(2014-05-30):
回复 网友A:

    tluplus和nxtgrd这两种RC文件有什么区别呢,从转换的时间看来,貌似应该有区别吧

网友(2015-03-02):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需要TLU+文件,是不是应该用itf转?可是我没有itf文件,itf也是转过来的吗?itf怎么产生?我也没有nxtgrd

网友:
itf 是源头, nxtgrd,tluplus都是产生的,

nxtgrd产生较慢

网友(2015-04-17):
回复 网友A:

   如何通过itf file转成nxtgrd file?

网友:
grdgenxo xxx.itf

短则数个小时,长则数天,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7-02):
很好,正需要这个

网友(2015-08-14):
回复 楼主:

    必须安装StarRC或者其他工具才可以吗?   我虚拟机里没有软件啊  哎。

网友(2017-12-29):
请问到了FinFET的工艺,比如16nm以下,itf2tluplus需要多久啊?我已经run了三个小时了,中间文件已经产生了6000多个了,还没结束?在线等...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回答自己吧,毕竟还是高估了EETOP,EETOP大部分用户还是刚入门的菜鸟。

14nm的itf转tluplus总共用了7个小时~~~motherfuc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