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cupied slice占用太多怎么优化或设置

楼主(2011-10-24):
occupied slice占用太多怎么优化或设置,设计主要是多通道高阶DDC,逻辑基本很简单的数据流控制,基本都是调用DDS和FIR的核,没有什么代码优化的方式。但是现在还有些模块没有写,就已经occupied slice占99%,unrelated 1%
如何设置或选择呢

楼主:
谢谢大家 求教了

楼主(2011-11-27):
谢谢大家 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
路过,实在不知

楼主:
好辛苦的求教 谢谢大家

网友:
换芯片吧

楼主:
有什么优化的方法吗

网友:
你使用的哪家器件?综合的有个 面积和速度的优先选项。你试看看。
不过你这么紧了,估计作用不大

网友(2012-03-15):
主要看你设计占用了多少资源,看用掉LUT和REG的比例。如果本身设计已经占用了70%以上资源,occupied slice 99%多很正常,现在你主要是调用IP,所以没有什么逻辑优化可言,除非你换方法,省掉大量逻辑,比如逻辑复用。如果没法复用,那看设计时序是否收敛,如果还有很多逻辑资源可以用,加上时序可以过,那就还可以继续加其他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