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模块(RTL级)做成硬核的大体流程是什么?顶层如何调用硬核?

楼主(2011-10-24):
一个模块做成硬核的大体流程是什么?顶层如何调用硬核?

网友:
1. pin location finalized for this block
2. block level place&route, floorplan ,
3. timing driven flow till gds2 , postroute
4. extract interface model or extracted timing model  for tihs block
so top level can use ETM/ILM ,
5. block level output lef (abstract view) for top level ,

top level instanialize the block in verilog  via pin conne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