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如果时序的冲突在目标的10%以内,就可以直接进行布局布线?

楼主(2011-10-24):
如果时序的冲突在目标的10%以内,在通常情况下就可以直接进行布局布线的操作了,这10%是怎么算的?

网友:
10% if the clock period

网友:
这个说的是综合的目标吧,

说的太含糊,  一般来说pr 的timing 和目标timing(signoff timing)相差不大,

网友:
不确定的说,会不会和set_clock_uncertainty有关,一般地说uncertainty都是clock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