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问题design compiler安装

楼主(2011-10-25):
不知道什么原因两台笔记本都没有安装通过./sssverify synopsys.dat这关,一个是dell inspiron的电脑装的是RHEL Server 5,installer 和 scl 都是标准的2.0和10.9.3. 另外一台是thinkpad 装的是ubuntu 11.10,使用的是同样的installer 和scl,但是都在synopsys.dat上通过不了。实在是整的头疼,就发到板上了。
另外,那个dell inspiron安装完linux后都没有网卡驱动,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也是dell inspiron系列的朋友,不知道能不能推荐个装EDA软件的linux平台,谢谢。

想请教大家在synopsys.dat上都有些什么神奇的错误。

网友:
我inspirion 在ubuntu10.10上安装过dc2008,能用,软件就是在论坛上下的

网友:
那你可能下的不行,我用linux是企业版4,安装没问题

楼主:
感谢LS以及LSS,我的inspiron 装AS4.6的时候报了一个莫名奇妙的错误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Fatal exception
错误代码分析for AS4.6

请教一下,这是下载的软件版本的问题??
Server 5也是有相同的问题,但是没有什么大碍

usb 1-1 cannot configure #1 error-71

网友(2012-05-17):
license问题?
看这个http://bbs.eetop.cn/thread-186114-1-1.html

网友:
恩,对,我装过,可以用的,论坛上的这个软件就可以啊

网友:
Fedora16   安装过的  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2-10-04):
RHEL4就可以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