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net数量错误分析

楼主(2011-10-25):
用ICC布局布线后,用calibre做DRC通过,做LVS时报错显示:
net数量不匹配,layout比原理图多出一个,pin和instance都正确,是不是ICC布线时有根线断掉以致net数多出一个了?
希望大家指导下,我做了几遍布局布线,一直都只出这个问题。

网友:
CASE sensitive 设上了没?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说不清楚的,也有可能是有floating net或者是ope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case sensitive没有设,应该设置些什么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
布线时确实出现floating port,但是没有net的warning,而且floating port的问题应该不会影响,因为我以前做过,是没有问题的,呵呵,我再查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LVS runfile里设: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网友:
layout比source多,那是典型的开路啊,

calibre rve在layout看看啊,

看lvs.rep 写的很清楚的,哪些net没对上,就是那里开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lvs runfile,呵呵,不会是rulefile吧?
这个是calibre做lvs时设置的还是参考的tf文件,我刚上手,是菜鸟,望指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在deck里设置的 你直接grep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