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3.3V的管子抗5V如何

楼主(2011-10-25):
用smic 3.3V core voltage 的管子,做出来的成品抗5V的power性能如何?

流片厂的人说的是不行的,但想听听大家的流片经验。

网友:
    IO 可以做5V tolerance,芯片的core就不行

网友:
好像是到4.5V开始出现各种漏电什么的

网友:
不可以,4.2V以上漏电,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尤其严重

网友:
可以做,保证电路里所有S/D,G/S, G/D电压不要超过3.6V就行,S/B, D/B可以耐5V以上

网友:
可以做,保证电路里所有S/D,G/S, G/D电压不要超过3.6V就行,S/B, D/B可以耐5V以上
引用 网友A:

    正解。。。。。

网友:
Output node not attch to 5V, but input gate path could be 5V.

网友:
nfet需要借助Dnwll来耐压,stack两个nfet,保证vds和vgs。pfet用nwell就可以了

网友:
模拟的还好,可以用中间电压过渡。数字就麻烦了

网友:
模拟的还好,可以用中间电压过渡。数字就麻烦了
引用 网友B:

    数字谁用5V啊?

网友:
量产之前都很难明确问题,工程批或者MPW出来肯定能work,可是良率?谁来保证呢??

网友:
两个3.3V nmos stacked, 为何bulk要用Dnwell? 我看那些switched cap DC-DC converter 里的voltage boosting doubler,似乎bulk就都直接接地了。

网友(2013-05-28):
回复 网友A:

    那G/B呢?G/B要保证电压不超过3.6V还是不超过5V呢?

网友(2021-04-16):
3.3V IO 器件可以设计输入耐受5V的DCD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