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6414使用问题

楼主(2011-10-25):
新装IC6141,启动后有很多菜单是灰色的,也就是说不能操作。另外调用pcell就直接退出了?请教各位达人的解决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升级到ic615,还有要给出错误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 Program start time UTC 2011.10.25 14:18:44.337\# Local time Tuesday 25 October 2011, 10:18 pm
\o Program:
@(#)$CDS: virtuoso version 6.1.4 11/17/2009 21:10 (sjfnl007) $
\o Hierarchy:
/eda/IC6141/tools.lnx86/dfII/
\o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4.485  (32-bit addresses)
\# Host name (type):
cat (i686)
\# Operating system:
Linux 2.6.18-164.el5 #1 SMP Tue Aug 18 15:51:54 EDT 2009
\# X display name (WxH):
:0.0 (1366x768)
\# Available geometry:
TL(0:25) BR(1365:742)
\# X server:
The X.Org Foundation
\# Depth of Visual (Root):
24 (24)
\# Number of Planes Used:
24
\# X version:
11.0 (vendor release 70101000)
\# X resource pool:
base 0x1600000, mask 0xfffff (1048575), shift 0
\#
current id 0x3a, current max 0xffffa (1048570)
\# Memory report:
maximum data size 4294967295 (0xffffffff) bytes
\# Memory report:
maximum process size 4294967295 (0xffffffff) bytes
\# Initial sbrk value:
337494016 (0x141dc000) bytes
\# Maximum memory size:
4006551551 (0xeecf1fff) bytes
\# Initial memory used:
49078272 (0x2ece000) bytes
\# Qt version:
4.4.1
\# Window Manager:
gnome (metacity)
\# User Name:
XXXX
\o Working Directory:
cat:/home/XXXX/project/cds
\# Process Id:
8715
\o
\o COPYRIGHT ?1992-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o           ?1992-2009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o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
\o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o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o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o
\o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o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o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o Loading geView.cxt
\o Loading menuBuilder.cxt
\o Loading schView.cxt
\o Loading selectSv.cxt
\o Loading LVS.cxt
\o Loading layerProc.cxt
\o Loading xlUI.cxt
\o Loading auCore.cxt
\o Loading vhdl.cxt
\o Loading seismic.cxt
\o Loading ci.cxt
\o Loading ams.cxt
\o Virtuoso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0.02s.
\o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o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o //
\o //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 (v2011.3_18.12) *
\o //
\o //                 Copyright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2005
\o //                             All Rights Reserved.
\o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o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o //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o //
\o //
\o loading vars from /home/XXXX/45nm/FreePDK45/ncsu_basekit/cdssetup/cdsenv for tool layout
\o ---------------------------------------------------------------------------
\o Welcome to the FreePDK 45nm Free, Open-Source Process Design Kit
\o
\o This initiative is brought to you by the Semiconductor Research
\o Corporation (SRC),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Silicon
\o Integration Initiative (Si2), Mentor Graphics, and Synopsys.
\o
\o This version of the kit was created by Rhett Davis, Paul Franzon,
\o Michael Bucher, Sunil Basavarajaiah, and Harun Demircioglu
\o of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and James Stine and Ivan Castellanos
\o of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o
\o Contributions and modifications to this kit are welcomed and encouraged.
\o
\o Copyright 2007 - W. Rhett Davis, Paul Franzon, Michael Bucher,
\o                  and Sunil Basavarajaiah,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o Copyright 2008 - W. Rhett Davis, Michael Bucher, and Sunil Basavarajaiah,
\o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ncsu_basekit subtree)
\o                  James Stine, and Ivan Castellanos,
\o                  and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osu_soc subtree)
\o Copyright 2011 - W. Rhett Davis, and Harun Demircioglu,
\o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o
\o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the "License");
\o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o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o
\o     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
\o
\o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o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o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o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o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o ---------------------------------------------------------------------------
\o
\o Done loading FreePDK customizations.
\i ddsWhatsNew()
\p >
\o Loading rte.cx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598))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617))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639))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662))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668))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67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681))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694))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699))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700))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70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704))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705))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387:97 978:706))
\r t
\a hiCloseWindow(window(2))
\r t
\i ddsServOpen("study" "inv" "layout" "read" nil)
\o Loading le.cxt
\w *WARNING* (DB-270000): dbOpenCellViewByType: File '/home/XXXX/project/cds/lib/study/inv/layout/layout.oa' does not exist, or is not a valid OpenAccess database.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260))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269))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280))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284))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288))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292))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293))
\r t
\i ddsServOpen("study" "inv" "layout" "read" nil)
\w *WARNING* (DEBASE-102084): Data trigger for viewType maskLayout failed.
\w *WARNING* (DB-270000): dbOpenCellViewByType: File '/home/XXXX/project/cds/lib/study/inv/layout/layout.oa' does not exist, or is not a valid OpenAccess database.
\i ddsServOpen("NCSU_TechLib_FreePDK45" "nmos_vtg" "layout" "read" nil)
\w *WARNING* (DEBASE-102084): Data trigger for viewType maskLayout failed.
\w *WARNING* (DB-220704):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nmos_vtg/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w                        The usage of non-SKILL Pcells in Virtuoso is not a supported feature.
\o Loading drdEdit.cxt
\o Loading leToolbox.cxt
\o Loading lo.cxt
\o Loading see.cxt
\o Loading treeAssistant.cxt
\o Loading asst.cxt
\o Loading oi.cxt
\o Loading vb.cxt
\o Loading techComp.cxt
\i ddsWhatsNew(nil 'Layout)
\o Loading vca.cxt
\# Memory report: now 98217984 (0x5dab000) bytes, UTC 2011.10.25 14:21:20.730
\a hiCloseWindow(window(6))
\r t
\a _hiSetCurrentWinNum(5)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307))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318))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3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371))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394))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411))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50 1041:420))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52 1041:425))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51 1041:429))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9 1041:431))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431))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43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435))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9 1041:439))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50 1041:442))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442))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1: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2: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48: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51: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52: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62: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66: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68: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72: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73: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80: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88: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92: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93: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94: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94: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94: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94: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94: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94: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94: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94: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95: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096: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101: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110: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122: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139: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142: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147: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151: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185: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14: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15: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19: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24: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29: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43: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43: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43: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43: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43: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43: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43: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43: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43: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43: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44: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43:443))
\r 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16:47 1242:443))
\r t
\a mouseSingleSelectPt()
\i 0.02:0.18
\r nil
\a mouseSingleSelectPt()
\i 0.1075:0.1925
\r nil
\a hiGetCurrentWindow()->stopLevel = 20
\w *WARNING* (DB-220704):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dcont/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w                        The usage of non-SKILL Pcells in Virtuoso is not a supported feature.
\r 20
\a hiZoomAbsolut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9)
\r t
\a hiZoomAbsolut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9)
\r t
\a hiZoomAbsolut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9)
\r t
\a hiZoomAbsolut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9)
\r t
\a hiCloseWindow(swindow(3))
\r t
\i ddsServOpen("NCSU_TechLib_FreePDK45" "nmos_vth" "layout" "read" nil)
\w *WARNING* (DB-220704):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nmos_vth/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w                        The usage of non-SKILL Pcells in Virtuoso is not a supported feature.
\a mouseSingleSelectPt()
\i 0.1125:0.175
\r nil
\a hiGetCurrentWindow()->stopLevel = 20
\w *WARNING* (DB-220704):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dcont/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w                        The usage of non-SKILL Pcells in Virtuoso is not a supported feature.
\r 20
\a hiCloseWindow(swindow(4))
\r t
\i ddsServOpen("study" "zpcellSCRATCHXjzoi2173212" "layout" "read" nil)
\w *WARNING* (DB-270000): dbOpenCellViewByType: File '/home/XXXX/project/cds/lib/study/zpcellSCRATCHXjzoi2173212/layout/layout.oa' does not exist, or is not a valid OpenAccess database.
\i ddsServOpen("study" "inv" "layout" "edit" nil)
\w *WARNING* (DEBASE-102084): Data trigger for viewType maskLayout failed.
\a mouseSingleSelectPt()
\i 8.1575:5.225
\r nil
\a leHiCreateWire()
\w *WARNING* (LE-105014): The Create Wire command is only available in Layout Suite CE, XL or GXL Editing
\w mode. In Layout Suite L Editing mode, use the Create - Shape - Geometric Wire
\w command.
\o Loading layers.cxt
\p >
\a mouseAddPt()
\i -4.925:1.8425
\r t
\a mouseAddPt()
\i 7.895:1.39
\r t
\a mouseAddPt()
\i 8.045:-4.435
\r t
\a mouseAddPt()
\i 0.94:-5.3
\r t
\a mouseAddPt()
\i 0.715:-9.2475
\r t
\a mouseSubSelectPt()
\i 13.345:-9.21
\r nil
\a hiZoomIn()
\i 11.9175:-7.33
\p >
\a addPoint(hiGetCommandPoint())
\i 13.045:-9.9625
\r t
\r t
\a mouseAddPt()
\i 13.55:-9.25
\r t
\a mouseAddPt()
\i 13.55:-9.25
\r t
\a hiZoomIn()
\i 13.2675:-8.8
\p >
\a addPoint(hiGetCommandPoint())
\i 13.8925:-9.63
\r t
\r t
\a hiZoomIn()
\i 13.35:-9.17
\p >
\a addPoint(hiGetCommandPoint())
\i 13.815:-9.365
\r t
\r t
\a deletePoint()
\r t
\a mouseAddPt()
\i 13.5475:-9.25
\r t
\a mouseAddPt()
\i 13.5475:-9.25
\r t
\a mouseAddPt()
\i 13.5475:-9.2475
\r t
\a mouseAddPt()
\i 13.5475:-9.2475
\r t
\a hiZoomAbsolut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9)
\r t
\a cancelEnterFun()
\r t
\r nil
\a geSave()
\r t
\a hiCloseWindow(swindow(6))
\o Loading cph.cxt
\r t
\i ddsServOpen("study" "inv" "layout" "read" nil)
\a hiCloseWindow(swindow(7))
\r t
\o
\o Library Manager deleting cell "study/zpcellSCRATCHXjzoi2173212".
\i ddDeleteLocal(ddGetObj("study" "zpcellSCRATCHXjzoi2173212" "" ""))
\o Deleted cell 'study/zpcellSCRATCHXjzoi2173212'.
\i ddsServOpen("study" "inv" "layout" "read" nil)
\a hiCloseWindow(swindow(8))
\r t
\i ddsServOpen("study" "inv" "layout" "edit" nil)
\a mouseSingleSelectPt()
\i 10.2525:-1.605
\r nil
\a leHiCreateInst()
\p >
\a ddsSyncWithForm(hiGetCurrentForm() 'browse 'libName 'cellName 'viewName)
\r t
\i ddsServSelect("study" "inv" "")
\p >
\a hiDBoxOK(dBox)
\r t
\i ddsServSelect("NCSU_TechLib_FreePDK45" "" "")
\i ddsServSelect("NCSU_Devices_FreePDK45" "" "")
\i ddsServSelect("NCSU_Devices_FreePDK45" "NMOS_VTG" "")
\i ddsServSelect("NCSU_Devices_FreePDK45" "NMOS_VTH" "")
\i ddsServSelect("NCSU_Devices_FreePDK45" "NMOS_VTL" "")
\i ddsServSelect("NCSU_Devices_FreePDK45" "PMOS_THKOX" "")
\i ddsServSelect("NCSU_Devices_FreePDK45" "PMOS_VTG" "")
\i ddsServSelect("NCSU_Devices_FreePDK45" "" "")
\i ddsServSelect("NCSU_Devices_FreePDK45" "PMOS_VTG" "")
\i ddsServSelect("NCSU_Devices_FreePDK45" "PMOS_VTH" "")
\i ddsServSelect("NCSU_Devices_FreePDK45" "PMOS_VTL" "")
\i ddsServSelect("NCSU_TechLib_FreePDK45" "" "")
\i ddsServSelect("NCSU_TechLib_FreePDK45" "pmos_vtg" "layout")
\w *WARNING* (DB-220704):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pmos_vtg/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w                        The usage of non-SKILL Pcells in Virtuoso is not a supported feature.
\w *WARNING* (DB-220704):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dcont/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w                        The usage of non-SKILL Pcells in Virtuoso is not a supported feature.
\a leCreateInstForm->columns->value=2
\r 2
\a leCreateInstForm->columns->value=3
\r 3
\a leRotateCB()
\r 18.4725
\a leCreateInstForm->columns->value=2
\r 2
\a leCreateInstForm->columns->value=1
\r 1
\a leCreateInstForm->columns->value=2
\r 2
\a leCreateInstForm->columns->value=1
\r 1
\a hiiToggleEnterForm(leCreateInstForm)
\r t
\a hiZoomIn()
\i -4.1075:-0.8725
\p >
\a addPoint(hiGetCommandPoint())
\i 2.4725:-1.2025
\r t
\r t
\a hiZoomIn()
\i 0.7425:0.56
\p >
\a addPoint(hiGetCommandPoint())
\i -0.0475:-0.195
\r t
\r t
\a mouseAddPt()
\i 0.2525:0.25
\o INFO (DB-170018): (dbPanic) dumping stack
\o virtuoso:dbPanic+166()
\o libvirtuos_sh.so:voDoAbortFuncs+37()
\o libvirtuos_sh.so:voSigAbort+167()
\o :__kernel_sigreturn+0()
\o liboaDesign.so:_ZNK12OpenAccess_47oaBlock14getInstHeadersEv+79()
\o virtuoso:_Z17dbsCheckRecursionPN12OpenAccess_48oaDesignE+52()
\o virtuoso:_Z17dbsCheckRecursionPN12OpenAccess_48oaDesignE+119()
\o virtuoso:dbCheckInstRecursion+109()
\o virtuoso:_ZN15leCreateInstCmd4doneEccP13_hiEFunStruct+1106()
\o virtuoso:doneCB+76()
\o virtuoso:hiApplyEnterFunction+446()
\o virtuoso:_ZN15leCreateInstCmd8addPointEP13_hiEFunStruct+952()
\o virtuoso:addPointCB+31()
\o virtuoso:hiiStackAddPoint+1086()
\o virtuoso:hiiLineAddPointProc+242()
\o virtuoso:_Z8addPointP9_hiWindowP9vodbPoint+228()
\o virtuoso:_Z11hiiAddPointP9_hiWindowP10iltLispval+125()
\o libil_sh.so:iliVcodeEval2+21063()
\o libil_sh.so:ilxSkillEval2+216()
\o libil_sh.so:_ilTopLevelSet+373()
\o libil_sh.so:ilxTopLevelCmd+380()
\o libil_sh.so:ilTopLevelCmd+37()
\o virtuoso:hiiPassCmdToIL+196()
\o virtuoso:_Z10processCmdP14queueCmdStruct+219()
\o virtuoso:_Z22hiiProcessEnqueuedCmdsv+201()
\o virtuoso:hiiProcessEvent+426()
\o virtuoso:_ZN12cdsHiqtMotif13processEventsE6QFlagsIN10QEventLoop17ProcessEventsFlagEE+140()
\o libQtCore.so.4:_ZN16QCoreApplication13processEventsE6QFlagsIN10QEventLoop17ProcessEventsFlagEE+73()
\o virtuoso:hiiFillCIWInPortCB+550()
\o libil_sh.so:iliBGetc+107()
\o libil_sh.so:ilGetCharPort+122()
\o libil_sh.so:input+176()
\o libil_sh.so:ilyylook+208()
\o libil_sh.so:ilyylex+28()
\o libil_sh.so:ilyyparse+1428()
\o libil_sh.so:ilReadport+562()
\o libil_sh.so:iliTopLevel+876()
\o virtuoso:hiiSubEnterEventShell+677()
\o virtuoso:_Z23hiiEnterLineCircleShellP9_hiWindowP13_hiEFunStruct19hiEnterFunctionType+514()
\o virtuoso:hiEnterPoint+103()
\o virtuoso:leiHiCreateInst+311()
\o virtuoso:lefHiCreateInst+237()
\o libil_sh.so:iliVcodeEval2+21194()
\o libil_sh.so:ilxSkillEval2+216()
\o libil_sh.so:_ilTopLevelSet+373()
\o libil_sh.so:ilxTopLevelCmd+380()
\o libil_sh.so:ilTopLevelCmd+37()
\o virtuoso:hiiPassCmdToIL+196()
\o virtuoso:_Z10processCmdP14queueCmdStruct+219()
\o virtuoso:_Z22hiiProcessEnqueuedCmdsv+201()
\o virtuoso:hiiProcessEvent+622()
\o virtuoso:_ZN12cdsHiqtMotif13processEventsE6QFlagsIN10QEventLoop17ProcessEventsFlagEE+140()
\o libQtCore.so.4:_ZN16QCoreApplication13processEventsE6QFlagsIN10QEventLoop17ProcessEventsFlagEE+73()
\o virtuoso:hiiFillCIWInPortCB+550()
\o libil_sh.so:iliBGetc+107()
\o libil_sh.so:ilGetCharPort+122()
\o libil_sh.so:input+176()
\o libil_sh.so:ilyylook+208()
\o libil_sh.so:ilyylex+28()
\o libil_sh.so:ilyyparse+1428()
\o libil_sh.so:ilReadport+562()
\o libil_sh.so:iliTopLevel+876()
\o virtuoso:hiMainLoop+529()
\o virtuoso:_ZN3rde15startHiMainLoopEv+2694()
\o virtuoso:Tcl_Main+781()
\o virtuoso:_ZN17TclCommandAdaptor8mainLoopEiPPcPKcRKSt6vectorI9ctuStringSaIS5_EEPFvvE+591()
\o virtuoso:_Z11finaleEntryiPPcPKcbP16finaleAppHarness+3885()
\o virtuoso:_Z12rdeStartMainiPPc+61()
\o virtuoso:main+997()
\o INFO (DB-120006): System crashed, you can use dbOpenPanicCellView() to open saved cellViews.
\o virtuoso has encountered a fatal internal application error and will now exit.
\o A crash report file for this error can be found at: /tmp/crashReport_102511_2225_IC6.1.4.485_XXXX_cat.log

我已经把 Linux 32bit PyCell Studio也安装了。用pyros测试可以编辑pcell。但是IC6141却调用不了pcell

另外哪里有IC615可以下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log中有这样的提醒:The usage of non-SKILL Pcells in Virtuoso is not a supported feature.

    看起来你使用了Pycell而不是Pcell,请确认你使用的PDK是SKILL base的,而不是给Laker用的。如果是iPDK,那你需要正确的配置。Cadecen不支持Python写的cell,应该在你的xterm窗口中也能看到类似的错误。

楼主:
是的,我用的是pycell。我把PyCell Studio也安装了。照着README配置的。但是还是出错了。请问该如何配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Cadence 不支持pycell,使用laker或者synopsys的工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oa版本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2011-11-25):
python 也能写pcell啊, 请问现在有针对laker的pdk么?

网友:
python能写pcell?不是只有skill吗

网友(2015-01-24):
回复 楼主:

   你好,请教下你是怎么解决IC614代用pycell的,我也是使用iPDK在ic616无法调用PyCELL,但是软件不会闪退,是否需要安装那个什么stuodio软件???

网友(2015-04-13):
回复 网友B:

    还是要自己解决,详情见我这个帖子支持pycell插件的下载http://bbs.eetop.cn/thread-476353-1-1.html

网友(2015-07-06):
马克一下 留着看看

网友(2017-07-20):
mark,很希望解决了问题的楼主能够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C(2019-07-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在搞类似的问题,我现在pycell studio中生成了pycell,然后把pycell放到了virtuoso,单独显示的时候是与在pycell studio一致的,但是调用的时候就没有版图了,不知道咋回事,求指点。

网友(2023-02-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oa 版本不一致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在搞类似的问题,我现在pycell studio中生成了pycell,然后把pycell放到了virtu ...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