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spef抽取的问题

楼主(2011-10-25):
1、有公司用encounter抽过spef,然后用pt吃进该spef作sta的吗?然后sign off的时候再用star抽的spef做?
2、QRC和star,谁抽的更准?
      用encounter抽spef,那generateRCFactor的话读入的spef用哪个?
      setRCFactor的value根据什么设定?
      我看过一些flow,有些不同阶段RCFactor的value不一样,有些仅仅在routing之后才设置RCFactor

网友:
1. 没见过,一直用starxt不就完了,还省事,starxt和pt 一致性极好

2.  个人说个人好啊,不好说,都是业界signoff工具,
RC factor和timingderate一样的,就是加点余量,比如 preroute和postroute的 RC差别,
如果搞不清楚的话,直接加点uncertainty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