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tuoso 操作问题

楼主(2011-10-25):
我希望 virtuoso 在一个操作结束后,就结束。比如说我点击move,move了一个东西,move 的命令就取消,而不是还是在move的
状态。
这样我感觉我一直在无意识的按ESC 来退出上个操作。

总之,我希望某个对 对象的操作 只作用一次就结束,不要记忆。

网友:
好像可以改的吧,在laker上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aker 没用过
我说的是 cadence virtuoso
tanner L Edit 本身就是一个命令一个操作。

网友:
这个是可以设置是否记住上一个命令的,virtuoso-->option--->layout editor--->repeat commands(是个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A:

    CIW-User Preferences-Infix 不要选

网友:
其实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esc,还有 ctrl+d要一直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用来控制是不是执行命令后需要点击确认的,和repeat还不一样。不过,repeat command只能针对先执行命令后选择对象的情况,对于先选择对象后执行命令的情况无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发现这个是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
8楼,,说得对 ,赞

网友:
cadence的ctrl+d是取消所选,esd是取消命令,一般人习惯ctrl+d+esc

网友:
Ctrl+D  ESC,好习惯,

网友:
这个是可以设置是否记住上一个命令的,virtuoso-->option--->layout editor--->repeat commands(是个选项)
引用 网友C:

    赞!上班试试去

楼主:
我的快捷键基本都换了, z 相当于是 Ctrl +D
我的键盘设置的基本原则是:
1.键盘操作 基本在左手
2.鼠标不离右手
这样效率会高些 呵呵。

网友:
其实不用按ESC,换另外一个命令就可以拉,比方说你MOVE完,直接按S,然后进行操作就切换过来了,不过最好还是CTRL+D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建议您养成ESC和CIRL+D的好习惯,让自己的手快起来,屏幕闪起来,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2018-11-23):
又学习了一个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