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显示比例失调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25):
为了方便区分版图中的各层Metal颜色,修改了一下LSW中某曾Metal颜色,结果当使用PCELL中的contact调用时,contact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哪位大侠知道这是因为啥原因??

网友:
没遇到过。。LZ是宽屏??

楼主:
哦,可能是我的说法容易引起歧义,我的比例失调是指contact面积突然增大了一倍或者缩小了一倍,原来的contact在layout中是正常的尺寸,可新的contact就变了尺寸,但是property中显示标尺是对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magnification的问题,修改颜色不会影响显示尺寸大小;无非是pcell某个参数发生了变化。

网友:
这个应该是调用时不小心把参数改了吧   估计是某个参数改成2了 然后就相当于变成了原来的两倍
你调用的是标准库里面的还是自己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pcell中的display.drf文件另存到我自己的目录下,然后调用我自己目录下的display.drf文件,然后修改layout中某一层的颜色,然后layout的显示中就发生contact尺寸的问题了。这样做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应该是没问题啊。。重新再做一遍看看呢?会不会是操作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可是不止重新做了一遍,而是很多遍(至少都十次以上了),每次都是这样啊!!

网友:
那就要看pcell的库了。是原库?

网友:
没有遇上过类似的问题,可能就是调用的时候magnification的设置不是“1”。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做理论上没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误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这样的,在没有load自己的display文件以前,magnification就是1,比例显示也是正常的,可在load自己的display文件以后,再打开一个layout,比例就不对了,而且grid也对不上,小了一倍,如果以前是0.01的grid,现在就得变为0.005,因为所以instance的cell坐标都变成以0.005为单位的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神奇。。继续关注结果

楼主:
真的没有高人知道这个究竟是啥原因么?总想改颜色,可每次改都会有这个问题,听说可能是magnification设置引起的,但不知道从哪儿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