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rst Encounter import

楼主(2011-10-25):
請問諸位先進::::
                 有辦法在First Encounter 中 import         新的gds或者是def檔...而這檔案中
                  沒有vg或者是lef檔......有辦法完成嗎????

网友:
encounter不能read gds,

def里面没有lef和vg都不行的, 两者缺一不可,

loadconf的顺序是 读入lef,然后读入verilog,

网友:
vg 是netlist  lef 是std cell and macro cell
缺了一个,encounter就干不了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謝謝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