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S1 Violation[已解决]

楼主(2011-10-25):
又一个关于DFT S1 Violation的问题,求助!在综合后,同时插入了非压缩的DFT和压缩的DFT。在insert_dft后,如果直接执行dft_drc就没有问题,如果设置了current_test_mode [压缩模式],再运行dft_drc就有S1 Violation。
在gui界面中,双击某一具体的violation path,会出现如下的对话框
同时log界面会出现如下的Error,

各位大侠,谁知道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多谢多谢!

网友:
如果没记错S1应该是ScanChain连接错误,查一查整个ScanChain的连接,特别是IO share的部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2012-02-23):
把原因写上,说不定谁以后参考用得着。
原本的问题是在压缩模式下有S1 Violation,但是普通模式没有,所以IO连接应该是没问题的。
后来发现把test_default_delay和test_default_bidir_delay修改为0就好了。
根本原因还不明确,但是扫描链是通了。

网友(2024-10-17):
引用 楼主:
把原因写上,说不定谁以后参考用得着。
原本的问题是在压缩模式下有S1 Violation,但是普通模式没有,所以I ...

楼主,请问设计中存在clockgate会造成S1串chain不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