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VGS耐压5V,VDS耐25V,如何实现VDD=20V,rail to rail(0-20V) 的运放

楼主(2011-10-25):
要设计一个输入和输出都是rail to rail 的运放做buffer用,电源电压VDD=20V,管子VGS的耐压为5V,VDS耐压为25V,如何实现呢?谢谢了!另外,运放的short-circuit current是指短路电流吧?需要加限流电路?

楼主:
回复 楼主:

    咋没人回复呢,有没有高手帮着解决下啊?

网友(2013-11-07):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都在用LDMOS做高压产品,关键在于技术。

网友(2014-02-11):
同求,忘大神指教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咨询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这种应用

网友(2019-08-23):
常规的折叠轨到轨运放加AB类输出,耐压就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