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样消除ring effect

楼主(2011-10-25):
请教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怎样消除 negative facback 中ring effect, 我知道消除ring effect 通过增加它的damping ratio,增加它的damping ratio 通过增加它second stage的电流,我把second stage 的input transistor W/L调到很大,但是还是不行啊。还有这些三极管的尺寸怎么放,比如说同一rail 的PMOS 和NMOS

telescopic opamp

telescopic opamp

网友:
仿过开环吗?感觉第二级有问题,要是没问题的话可以试着减小输入级的gm,或者增大c2看看

网友:
应该是phase margin 太小
btw:R2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R2是补偿零点的。你的仿真的实线和虚线分别代表什么。你说的ring effect是想说让output尽快settle么。

楼主:
C:\Users\AdminNUS\Desktop\dd\negative feedback2.jpg谢谢各位的建议和看法,我把second stage 的三极管长度调小,仿真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感觉效果不错,没看见那个“牛角”了。各位有什么资料讨论怎样放pmos nmos尺度的吗?我最糊涂的就是这个了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传图片没传成功

这是新的仿真图

这是新的仿真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线是frequency response, 虚线是phase response.

网友:
偏置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偏置是有问题,中间的偏置电流是变化的如果输入变化的话,我打算换一个。如果是全差放大器的话,共模反馈电路怎么连?我看有些文章还放开关,共模和全差电路混在一起,很复杂啊,有什么好的资料谈论pmos nmos尺寸的吗?

楼主:
谁有马丁的书啊,刚刚在论坛上下载的"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by David Johns, Ken Martin 不可以解压了,文件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