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 ic complier 安装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10-25):
我最近试着在虚拟机上安装synopsys软件;虚拟机是红帽子企业版5.5的, 已经成功安装了:DC  FM  &#160T;    但在安装好ICC后,并设置好了环境变量;
在运行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

[taoying@localhost ~]$ icc&
[1] 5023
[taoying@localhost ~]$ Fatal: Galaxy-Common+Galaxy-ICC is not enabled. (DCSH-1)
Exit IC Compiler!

请问以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忘高手指教!!

网友:
licence 没enable或者
你的icc licence没设置在你这个host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cense应该enable的啊  icc和dc fm等公用一个licese吧   其他软件都能正常运行  为什么icc 不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共用licenc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DC  FM  pt  都是共用的 sypnopsys 的一个license啊     我看网上的资料  好像sypnosys的软件  都能用一个license  解决啊

网友(2014-04-19):
license的问题,很明显,早期的版本是可以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