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DFT过程中的create_test_protocol命令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1-10-25):
在看一份DFT的workshop,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DFT过程中,create_test_protocol命令的作用是什么呀?man出来的也看不懂,请指教啊!
2、DFT的unmapped flow和mapped flow这两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O(∩_∩)O谢谢!

网友:
1、DFT过程中,create_test_protocol命令的作用是什么呀?
这个是创建Scan协议,就是让工具理解你定义的scan clock ,scan enable, scan in, scan out ,mode等,为drc,和insert准备。
2。mapped 就是从综合后的netlist开始,unmapped就是从rtl开始,所以你脚本里面读的原文件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

网友(2012-03-10):
2楼正解

网友(2014-07-17):
清楚明白的解释

网友B(2014-11-23):
回复 网友A:

   你好,为什么我在命令行中敲入 creat_test_protocol  会有unkown command的错误??????是我前边少做了什么吗?

网友(2019-09-05):
DFT小白学习啦

网友:
为drc,和insert准备。

网友(2025-02-1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create拼错了

网友:
1. 你的 test clock 週期有多長? 上昇緣/下降緣/輸入訊號(SI or PI)時間點/輸出比較時間點, RESET訊號是 postive/negative 動作. 這些都要告訴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