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89S52 parallel mode P2.7问题

楼主(2011-10-25):
有谁开发过ATMEL的单片帮忙看下:
在at89s52的规格书(版本:1919D-MICRO-6/08)中第23-25中描述parallel mode中对P2.7这根信号线的使用存在疑问。
在23页中的parallel mode中P2.7作为组成command的一部分,有high/low的不同情况,
但是在25页parallel mode waveforms中P2.7却作为enable 信号需在programming中保持为高?
这这个地方的描述不就矛盾了吗?
如下图:

command

command

waveforms

waveforms

网友:
個人看法
p2.7   除write bit3 OR  READ LOCKBUS 外
只要是write 都是 hi  ,   但當 read  或 verify 卻是low

是用 由 p2.7  h 或 l 表是 write 和 read ??

不過這是寫 flash不是直接買燒錄器比較快嗎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关注,因我现在是在设计一款IC兼容ATMEL这套并行编程功能

网友:
那買 atmel ic 回來燒 用 logic analyzer抓
不是更快嗎??

有些 datasheet 會是騙人的
要欺敵

對拉 現在做 8051 都用 verilo或  vhdl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