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ualgate”的涵义??新手提问!

楼主(2011-10-25):
dualgate  是不是先做薄的gate  再做厚的gate?、为了得到不同的阈值电压???
具体工艺流程是怎样的??
请求大侠回答    谢谢!!!
如果能更加详细点回答  就更好啦!!

网友:
看书最明白。。。

网友:
双栅四极

网友A(2011-12-10):
厚栅的意思,一般用作io器件

网友(2020-11-06):
引用 网友A:
厚栅的意思,一般用作io器件

正解,貌似有的工艺里面有不同的devise,也需要不同的厚度的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