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DI timing debug问题

楼主(2011-10-25):
在edi下,跑完si以后直接点timing debug,出现slack,及其关键路径列表,而我如果另外启一个encounter,把刚才的si保存的si.enc导入encounter以后再timing debug一下,出现的slack发生了变化,有些关键路径也有变化,请问大师,这是为什么,能不能细致的分析一些,谢谢啦!!!

网友:
timing debugger没用过

具体的report还是用 timedesign -postroute -si 吧,

网友:
Timing debug出现这种情况往往都是RC extract的设置问题,建议在做timing debug之前先查一下RC mode,看看两次用的RC engine是不是一样,看看有没有带couple capacitance。

另外建议不要直接用timing debug的界面,而是用timeDesign -timingDebugReport来产生timing debug的databa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