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中出现unmatched points

楼主(2011-10-25):
RTL中有些触发器为固定状态,综合出来的网表会自动去掉这些触发器但是在做形式验证时,formality会提示这些触发器的地方为unmatched points
导致无法进行verify。
我现在不想去一一修改RLT中的触发器,在formality有没有什么选项或命令来解决这个呢?
我知道dc是可以在guidence载入.svf文件,但我是做的fpga设计的形式验证,好像并没有这个
.svf文件
多谢啊

网友:
我不明白你在做什么比对?fpga综合netlist VS RTL 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坛子里玩形式验证的dx太少啊

网友(2013-08-27):
同样的问题呢,我也遇到了,求解,,,,

网友:
RTL中有些触发器为固定状态,综合出来的网表会自动去掉这些触发器但是在做形式验证时,formality会提示这些触发器的地方为unmatched points
导致无法进行verify。
我现在不想去一一修改RLT中的触发器,在formality有没有什么选项或命令来解决这个呢?

不同的地方:

我已经set_svf ***.svf(dc之后的svf文件,在guidance时载入.svf文件)

网友:
如果寄存器是固定的值的话,可以在setup阶段,把它设置为常数0或者1。图形界面可以操作的,不过回到setup后要重新match了。也可以在脚本中用命令,格式是:set_constant -type cell 寄存器名称 0;

网友(2019-08-31):
请问楼主有formality的详细一些的教程吗?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模块比对网表和RTL不一致,找不到具体原因是什么了,不知道是不是出现了你说的问题,还有就是那个DC生成的svf文件,是如何生成的,我综合完以后并没有找打这个文件啊

网友:
ok,已经找到了,在Guidance中加载了svf文件,就可以比对成功了

网友(2020-08-09):
为什么我dc之后svf文件是空的啊,我也是有 固定状态的触发器